雷赛驱动器接线方法

楼主(2012-04-04):
最近买了三个雷赛M542-05的驱动器,但不知怎样接线,麻烦会的朋友告诉一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性能好我也不会买它罗,260块一个啊,贵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牧歌你,写得真得很详细
其它都明,就是这个使能是不是就是说用来控制电机的运转和静止状态的呢?

网友:
这个东西最近6个月,在公司研发的 生化分析仪上用了很多。介是,贵!性能还好。

网友:
再仔细点。
使能信号:此输入信号用于使能或禁止。ENA+ 接+5V,ENA-接低电平(或内部
光耦导通)时,驱动器将切断电机各相的电流使电机处于自由状态,此时步进
脉冲不被响应。当不需用此功能时,使能信号端悬空即可——引自雷赛。意思是说你可以不接。
方向信号:高/低电平信号,为保证电机可靠换向,方向信号应先于脉冲信号
至少 5μs 建立。电机的初始运行方向与电机的接线有关,互换任一相绕组(如
A+、A-交换)可以改变电机初始运行的方向,DIR-高电平时4~5V,低电平时
0~0.5V——引自雷赛。意思是你通过高低电平改变电机方向。
脉冲控制信号:脉冲上升沿有效;PUL-高电平时4~5V,低电平时0~0.5V。
为了可靠响应脉冲信号,脉冲宽度应大于1.2μs。如采用+12V 或+24V 时需串
电阻。——引自雷赛。意思是你给几个脉冲,步进电机转几步,假定你的电机每步1.8°,你给一个脉冲转1.8°。
要是你设置了细分,比如你设置了100细分,你给一个脉冲转0.18°。
你给的脉冲频率决定电机转的快慢。
明白了吗?

楼主:
说明书我都下来了.但说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雷赛官网上有详细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感谢牧歌甘详细的说明,电源和AB相,这个我还是会点的,一般拿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区分开了,你所说的方法也了解过,
但就是脉冲输入、方向、使能这几个不认识,如果可以再详细说说就更好啦,嘻嘻...

网友:
你的照片不清楚。几个端子一次是:脉冲输入、方向、使能,以及地、电源、A相和B相。
电源线不用说了吧?A相和B相分别接电机的A相和B相。什么?两相电机不知AB相接线?那简单,随便短接两根线,转起来困难的就是一对。
信号输入可以是共阳的或者共地的。至于咋接共要看你的控制板。这三个接口实际上是三个光耦,驱动发光二极管需要10-30mA电流。一般TTL电平驱动有点困难,看芯片IO口的驱动能力,一般可靠些呢,加三极管驱动。
阳极就是把三个信号的正连在一块,外接电源正极。这时特别注意驱动电流。说明书都有在不同的电压(这个电压,不是驱动器电压),串接电阻的大小,以限流。

楼主:
我只是不知上面那六个接口怎样接,下面那六口接电机和电源那个我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50VDC伏的电压

网友:
绝大部分步进驱动接线都是一样的,多挖坟吧 或者百度图片一下维宏或者MACH接线

网友:
俺也有两个.只是不知道该接多少伏的电压

网友:
没有用过雷塞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