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插头串联两个3s的电池,请教高手?

楼主(2012-04-04):
现有saito发动机飞板机,因技术欠佳总有一天会炸机,想装一架电动板机,手中有多块3s电池,请问高手如何串联成6s?,用什么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有saito发动机飞板机,因技术欠佳总有一天会炸机,想装一架电动板机,手中有多块3s电池,请问高手如何串联成6s?,用什么插头?

用2块3S的电池,只要将其中一块电池的正极接在另一块电池的负极即可,然后把剩下的正负极当电源输出。插头的话建议直接焊接,效果最佳。
另外充电时对每一块3S电池单独充电,而且尽可能使2组电池的电压充平衡。

网友:
用T头自己焊接,或淘宝搜索电池串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