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

楼主(2012-04-04):
到货恒基MD933*3,到是没有发现有虚位和抖舵~就是有一个转到一定位置~会响~像无刷电机一样~只是响声是长鸣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便宜东西不要要求高哦

网友:
虚位是飞出来的。

网友:
我觉得新的就有虚位

网友:
这个价位的有虚位很正常,就算新的也必须有虚位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楼主就不要纠结了,不过抖舵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933和刚买的215也是这样,用一段时间后就没有这声音了

网友:
可能是新舵机齿轮运行不顺畅,飞一段时间磨合好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到货恒基MD933*3,到是没有发现有虚位和抖舵~就是有一个转到一定位置~会响~像无刷电机一样~只是响声是长鸣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教一下各位~!

貌似没一个老鸟来正面回答LZ的问题 ,我也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