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雕刻机用双y 轴啊,

楼主(2012-04-04):
新人我准备做雕刻机用双y轴的,这样一来 行程大了,二个y轴用一样的步进,不知道怎么样啊,用木头做的,做过的来教教我啊

楼主:
自己顶下,顺便说下,我的步进是东方六线的1.27a的4个,驱动是672,我试了一个672可以带懂二个我这样的步进的,丝杆用普通螺丝杆的,鸡鸡架子用木头或者有机板,大家说说做双y轴怎么样啊,

网友A:
同步带吧。。。。反正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B:
:loveliness: 我也打算用双Y我的行程有900MM
X行程有600MM我一边驱动有误差

网友C:
我的木头机
双Y轴,行程超过1米。两个1.45A的步进电机并联,然后用3.5A步进驱动调成3A使用。双皮带轮驱动,没有减速。速度一万毫米/分。
我是用于绘图和割纸用,哗哗的跑起来很爽。

网友B:
问下楼上的我的同步带驱动不变速很慢怎么调软件能设置吗

网友D:
同步带的安装比丝杠容易得多,长宽高,随便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