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PM这类飞控能否用于没有副翼的翼龙?

楼主(2012-04-04):
因为有人说副翼是导致炸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翼龙这种没有副翼的上反翼飞机平衡性很好,很好飞;
另外美国的渡鸦就没有设副翼,肯定有它的道理。
所以想请教一下,APM这类飞控能否设置好参数,用于没有副翼的翼龙,以减少炸鸡的可能性?

网友A:
可以,apm有很多参数可以设置,你可以在飞机参数模式里面直接选翼龙,或者飞行模式里面选择二维控制,(我不说二轴是怕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