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E用多大的浆好呢?

楼主(2012-04-04):
新败的山寨30E 2820 xxd 马达KV1000 用11*50浆3S下觉得推力太小,功率才350W左右。是12x6 好还是13x65好呢?
还有,这么大的JJ我竟然用十多元辉盛9G舵机,发现竟然还能飞。大家有什么性价比高的17G舵机推荐吗?

网友:
12X6应该差不多了吧?

13的电流好大……

网友:
如果追求低价, 可以试试仿APC的12X6, 舵机用辉盛的标准舵机吧, 才20多(38克重), 比较放心.

网友A:
另外, 想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带着油门俯冲, 再突然拉起, 看看舵机会不会有问题.

之前有架练习机, 用9克舵机控制升降舵, 有一次俯冲居然没拉起来. 因为问题不好重演, 想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 看看杂牌9克舵机用在大一点儿机机的升降舵上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郎余2820KV800  13*6.5APC浆,银燕(9G的尺寸)金属齿舵机 (装在后面)3S 2200 30C电池  还没首飞,静态1个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是飘飘机的玩意。都是软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想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带着油门俯冲, 再突然拉起, 看看舵机会不会有问题.

之前有架练习机, 用9克舵机控制升降舵, 有一次俯冲居然没拉起来. 因为问题不好重演, 想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 看看杂牌9克舵机用在大一 ...

不知道你所说的突然拉起,是不是突然拉成吊机的状态,这个倒没试过。不过呢,我觉得你那个练习机拉不起来有很多原因吧,不一定是舵机问题啊

网友:
是高速垂直向下俯冲,再拉平。
风险可能比较大!

网友:
此机也就是能飞而已

网友:
 今天试飞了 6块电池,俯冲 速度拉起 吊机状态,横滚,飞到高处,然后全油门 中乱打舵,吊机。就这样飞了6块电池  还不错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 想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带着油门俯冲, 再突然拉起, 看看舵机会不会有问题.

之前有架练习机, 用9克舵机控制升降舵, 有一次俯冲居然没拉起来. 因为问题不好重演, 想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 看看杂牌9克舵机用在大一 ...

布丁,你坏

网友:
我之前的这鸡鸡用的郎宇2820 800kv ,舵机是用的北田231 .桨用的浩叶14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