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个38电机的调速电路

楼主(2012-04-04):
小弟买了个38电机,求个市220输入  输出直流电压可调  就是驱动38电机的调速用的,求各位个电路,不胜感激的,

调整大小

楼主:
各位前辈教教我啊

网友A:
一个200W左右220V输入输出36V变压器,一个全波整流滤波电路,一个PWM调速电路.网上的电路很多,自己去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200W左右220V输入输出36V变压器,一个全波整流滤波电路,一个PWM调速电路.网上的电路很多,自己去查哈

谢谢楼上师傅指导,我就是想不用变压器的,想用开关管之类的,再次感谢楼上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255

谢谢惠民师傅 你的帖子,我以前看过的  你那五线的步进改的不错啊,哈哈 谢谢了,

网友:
买个超过你电机功率的开关电源,电流也确保要超过,然后在淘宝买个PWM调速的,好像山东一家比较好,有好多说最大电流10a,但看电线那么细,肯定达不到那么大电流。这样也花不了多少钱,估计100左右吧

网友:
最后结果还是要买的。别自己做了,烦心。。。我的历程。。。
开关电源不好找。

网友:
我真傻,开始买24V的,后来再买36V的,结果驱动器的表现没有差别。

网友C:
调速不难,关键你要用到几伏 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速不难,关键你要用到几伏 电压?

我的想法很简单啊, 不想用变压器,太笨重了,用开关管的,输入接市电220 ,输出直流0-100v可调啊,这样现实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