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 的熄火开关在哪里呀?(devo-10控)

楼主(2012-04-04):
找半天没找到熄火开关, 如果按照4通的熄火方法,猛地把油门拉到底,结果飞机就死命往地上蹲,(看了下控上的螺距曲线,最后一段居然是-20,难怪拉低油门会出现快速下蹲的动作)已经顿坏2个起落架,1个机头罩了,杯具啊杯具!
如果要设置的熄火开关的话怎么设置啊?请高手教教我,谢谢

网友A:
我的G CP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急收油的时候下降很快,把脚架蹲折。稍微调节下低油门时的螺距。肉眼观察接近0度。试飞收油时下降就没那么快了。但我的控是2801PRO五点油门,螺距。和你的devo10的7点油门,螺距设置应该不一样吧。熄火开关是那个油门锁定开关吗?

网友B:
这个我看你还是得多研究说明书了!

网友C:
标题
油门锁定设置为启用,值设为0%,控上开关应该是THLD

网友D:
楼主加群吧167624040
我也是DEVO10+MINI CP
熄火开关是控左上角的RUDD 开关 不习惯 可以自己设置的吧

网友E:
4楼正确,设在哪个开关可以改

网友F:
不太懂-20是怎么设的,等以后买DEVO控回来学下

网友G:
标题
2801pro是日本手,hold在右上角。左上角是F.mode,可以将f.mode 0设为正常,1为3D,2为熄火。不知对楼主是否有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入的mini cp+devo10

网友I:
 哪来的20度负螺距啊

网友J:
devo7的熄火在哪个开关啊?

网友K:
回复 楼主:
小弟飞了几个月才知道要用熄火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