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VE 120A 炸鸡挂了!!!

楼主(2012-04-04):
二手收的 JIVE120a电调 炸鸡把电调外面的一个电容炸扁了 ,回到家通电后扁的电容一声巨响 ,由于是二手的,不知道还能返厂维修 不?

网友A:
太惨了 鬼节真不能出去飞啊

网友B:
悲剧了,怀念!

网友C:
  这样才算过节嘛~~~

网友D:
换个电容试试呗

网友E:
沒电容比較沒力,Fet也較熱外掛在電源線上效果更好,電容學問很大,不是數值一様就效果一様

网友F:
感觉应该没事,小心地剥去封胶(以前有个贴的),换新电容,要找那种low esr的,开关电源专用的电解电容,耐压要够,具体品牌我倒是不怎么熟悉。
low esr = 低等效串联电阻
适合频繁大电流充放电场合。

网友G:
买高档货就是怕这样的下场,伤不起啊,尽可能把贵重设备放进机身藏好吧

网友H:
不是的,厂需要单据,如果人为是没有得搞的,亦不会是20欧元可搞好,请了解!谢谢!

楼主:
现在电调接电 led等 大概1秒一次 持续闪烁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I:
用不起高档货

网友J:
用的是红宝石的 zlh系列的 (高频小波低阻抗的)! 容量一般是 50v 220uf的! 不过这个系列的电容淘宝上是没有的!
要是外国有朋友的话 看看能不能找到! 国内想弄的话只有 大量的订单才给弄! 最少1000个起订,价格大概是1-1.2元一个!

网友K:
电容坏了邮寄到德国也没的修。还得白白花运费,检测费也得照交。总共400多就给你一个单字——无法维修。我前几天刚经历过!KSM买的。

网友L:
不用修,在电池端接线的那一端, 加上凤凰出品的电容组就可以了,但是要确定坏掉的电容和电调断开。
凤凰出品的电容组起的作用和电调自己带的电容作用是一样的,凤凰出这个东西可以方便延长电池端的电线,以前我为了延长电池接线都是自己在线间焊电容。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products/cc-cap-pack.html

楼主(2012-12-21):
经历7个月 电调终于(修好) 不能算是修好花了1000多大洋 给换新了。

网友M:
售後還是鳳凰好,即便是人爲問題,把ESC燒成了灰也能修(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