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 炸机了!

楼主(2012-04-04):
F16 炸机了! 估计重心还是有点靠后了!再就是往左偏!起飞就左边偏!然后副翼打向右边已经没效果了!估计是已经失速了!不多说上视频吧!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2MDQ4ODA4/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飞机重心调试估计本来是对的!后来再调就调的有点靠后了! 失误的开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2MDQ3NzMy/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撞树了!这次伤的比较重!尾翼轴断了!前起落架依然是那么脆弱撞得四分五裂!再就是机翼撞下来一小块!回来用神奇的泡沫胶及502!又恢复了!呵呵!这年头黏黏更健康啊!

网友:
哈哈 和我一样 撞2次树了 第二次还害我爬树上才把鸡鸡取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爬到树上去拿下来的!经过这么多炸机的经验!撞树还不如直接坠地呢!撞树到处都是伤!

网友:
猎鹰王的 f16  这飞机做工一流    但就是太重了  要带油门降落 降落时需要水平 要不前起落架很容易损坏 对飞场要求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起落架很容易损坏  确实!!!前起落架很容易损坏太重了真的很重我用的3S2200电池4800黑旋风明显吃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飞机我买了两架 一架没装  一架前起落架已经被我修了不少次了 我这得飞场不行 跑道太短了  带油降落会冲出跑道   不带油的话又容易失速  我的配置是4s 2600电池  黑旋风kv4800  没装矢量  但为了平衡重心在机尾加了配重  现在不飞这机了  飞全球的f 35   f 35就算飘落滑翔都可以  适合我这的飞场   等找到了好的飞场再飞f 1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还是F35好飞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把矢量当配重,把矢量喷嘴四个方向固定死就行了!美观点!

网友:
场地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离家近!飞低了视线是不好!炸机也是到后面看不到姿态了!

网友:
没上炸机图嘛

网友:
我报下我的配置,这飞机用蓝带的金属涵道,不装矢量,好赢80A电调往前移,4S2200电池放电池倡往前1厘米左右,前起落架穿孔的地方全部用4*4层板固定住,副翼归副翼,升降归升降分开,好飞的不得了,这飞机一流的,我的已经有近100个起落了,没出现过任何问题,特别起落架刚刚的,当然涵道如果没做好配重确实很难飞,降落我说下心得,如果没风,就让飞机飘下来,记得带住升降努力让飞机平滑点下来,离地50CM高,油门直接推满,速度一定要快,1秒内完成呵呵,然后升降拉到底,飞机就会来个潇洒的大引角降落,超级帅的,如果有风,那就随机应变了,取决风力大小,我是降落要稍微带点油,离地50CM左右高的时候油门收掉,升降拉到底,大引角降落,涵道飞机普遍都是前起落架脆弱,所以尽量努力学会大引角,仅供参考,说的不好还请大师们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我的就是动力不足!要让飞机飘下来还真不容易!这飞机的滑翔性能不行!我飞的时候又紧张!很容易失速!

网友F:
全动平尾,要带一点拉杆角度,副翼舵机与全动平尾要保证绝对一致。

4S下,黑旋风64 KV4800涵道轻松垂直爬升。但电流非常大,60A

如果动力不够检查以下几点。

涵道电机结不结力

电调延长线够不够粗

电调至少也要好盈60A

电池放电C数是不是虚标,

电调行程是不是调到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副翼舵机与全动平尾要保证绝对一致什么意识?
动力不足是因为用的3S电池!40A的电调!配置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动平尾,要带一点拉杆角度,副翼舵机与全动平尾要保证绝对一致。

4S下,黑旋风64 KV4800涵道轻松垂直爬升。但电流非常大,60A

如果动力不够检查以下几点。

涵道电机结不结力

电调延长线够不够粗

电 ...

网友:
报一下我的配置,黑旋风64  4800涵道,好赢80A,力牌4S 2200 35C。
飞了快半年,成功降落不超过十次,炸怕了,挂墙。

网友:
感觉 鹰王的F16   没有飞翼的F 16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