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30机架如果放大2倍是什么效果

楼主(2012-04-04):
自己想把330机架放大2倍刚好是650机架,出现的问题大家帮我想想。原有固定飞控和
电机
的位置不变。准备在机架上多做几个固定点。求高手指导下。飞控我用玉兔的,准备用碳纲或者钛板做。这2种材料那个好

网友A:
不错的想法,臂要加强了,330真是非常经典的四轴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2017
我手上有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2017
ht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2017
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2017几架放大450的

网友C:
出一个330

网友D:
出一个330飞控,非常便宜。调烦了,出

网友E(2012-08-28):
上面说很经典,下面都在跟帖出......

网友F:
我出一套330,有要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