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gzbzyj67舵机王!gs-D9257!

楼主(2012-04-04):
  这次,电机是好的,也只有飞了数块电池而已,电机就不动了,万用表分别测试电机与H桥的4只COM场效应管都是好的,舵机线、接头、与5V电源均是正常,像是器件开路性故障,再往下不知怎样检查故障了,有请高手点拨此情况的检查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电机是好的,也只有飞了数块电池而已,电机就不动了,万用表分别测试电机与H桥的4只COM场效应管都是好的,舵机线、接头、与5V电源均是正常,像是器件开路性故障,再往下不知怎样检查故障了,有请高手点拨 ...

我的也是這樣~
飛越說送回去返修,媽的來回運費+修理費可以買另一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