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naza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2-04-04):
今天飞的,有点问题,分析判断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处于定高模式时它会自己突然加油门上升,而且各通道感觉不灵活了,上次同样的参数却飞的很稳。
参数全是默认100没改过,最头疼是它会自己往上蹿,差点打到天花板,还载着一个佳能微单呢,要是打到了,~~~~!
视频里1:17秒的位置比较明显(拍的时候负载全卸下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2MDk3MDA4.html

网友:
重新校准遥控器试试。。。。LZ的天地飞6~~~ 呃。。。。不好说是不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A:
说明书有没有仔细看?六轴的感度要比四轴设得高一些。视频看到你的鸡鸡明显是很飘
XA六轴我装过几架了,这种机臂硬连接的机架震动都很大,你可以试试用手去摸中心板。如果NAZA的减震没做好的话也会不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有没有仔细看?六轴的感度要比四轴设得高一些。视频看到你的鸡鸡明显是很飘
XA六轴我装过几架了,这种机臂硬连接的机架震动都很大,你可以试试用手去摸中心板。如果NAZA的减震没做好的话也会不稳的

哦,我直接是用原配3M胶片粘在中心板上的,今天下午又试了几次,发现一个很神奇的问题!把所有负载卸下,只是带两块电池(飞控用一块,动力用一块)的时候,发现飞的非常稳。但是一带上两块负载(大约七八百克重)之后,再次起飞,它就“发脾气”!油门老是不知原因的自己变化,上下乱窜,更别说定高了...是不是NAZA还对重量敏感?...太郁闷了...

网友: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以研究,一是遥控器是不是会有变化,在调参软件里可以看的出来,我的遥控器就有向右变化的感觉,二跟电池是否有关系,6轴的用电量大,在加上重量时用电更大, 这样在飞行时会不会造成电压瞬间过低,飞控电压不足传感器测试有误等情况,红外线测距传感器在电压变化时有这种距离上的变化,不知道NAZA的气压传感器会不会因电压变化而变化呢?仅仅是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刚又看了一下,真的很飘,这样飞危险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直接是用原配3M胶片粘在中心板上的,今天下午又试了几次,发现一个很神奇的问题!把所有负载卸下,只是带两块电池(飞控用一块,动力用一块)的时候,发现飞的非常稳。但是一带上两块负载(大约七八百克重) ...

明显是架子的问题啊
XA的这个系列的架子中心版太薄了,载重大了震动明显是正常的,想解决的话自己换厚的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架子的问题啊
XA的这个系列的架子中心版太薄了,载重大了震动明显是正常的,想解决的话自己换厚的中心板。

真是这个原因的话,换厚的应该也差不多,震动的问题我是会注意的。先换桨试试,把1047的换成9047的,桨快到了...同时为了检验是不是电池输出原因,还新买了一块5000MA,35C,3S的电池,试了再汇报...如果两个变动之后还是不行,我就返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9047的桨换上了,还对飞控进行了双重减震处理,飞控基本没有震动,呵,再次进行测试飞行,结果大快人心,先前NAZA发飙问题彻底解决!看来还是震动原因,谢谢你提醒了...等等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