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

楼主(2012-04-04):
问大家个问题滑块往导轨上安装掉滚珠怎么回事另外滑块是加甘油吗谢谢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是滑块上的珠子导向器有问题了,就有可能是的滑块发生了碰撞,珠子导向器不正了,或者有脏东西

网友B:
有球保持器吗?有的话掉珠子就是安装时候滑块与导轨不平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