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杰作,家用自动换刀磨刀双摆头6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 人造人2号

楼主(2012-04-04):
这一次不准备采用手工打造了,不使用角铁了,全铝型材。大幅提高精度,强度。

现在准备采购材料,下面是材料清单...

楼主:
z轴的设计和移动龙门的基本相同,但其中一条光轴作为C轴,
同时做相对于轴承的旋转和上下的往复运动,另外一条只做上下往复运动
z+摆头,设计总重量预计小于20公斤。

材料清单   z轴 上段 合并A轴  (我们从z轴开始,因为这是最复杂的)

>30光轴2条 总长 2 米  ,总重约8公斤。
采用滑块固定设计, 本来想用35mm的, 这样太重,单35光轴就10公斤了,怕压坏丝杠。
>30无油滑动轴承 6个
滑动轴承防震,静音,定位准确,便宜,体积小。
>30角接触轴承2个
用于确定2条光轴的相对位置
>12角接触轴承2个
用于丝杠(原来就有行程400)
>30同步轮一个
套于其中之一30丝杠

>6.35 同步轮1 个
57步进
>橡胶同步带
用于连接30光轴和57电机。

>30轴向固定头 4个。
>5mm 小铝板块,4块。

琐碎不提,更新完毕。

网友:
正在拍照

网友A:
双摆头是最不适合小家用的 因为主轴容纳一把10mm铣刀 加上刀柄就已经150mm长此时如果  双摆头 围着工件5面刀轴和工件法线重合就已经浪费了150mm的空间每边而且 这个直接增加机架的力臂距离增加造价 所以双摆头行程一般是3米以上 单摆头单转台是3米-0.8米0.8米以下一般常用双转台

网友:
行程是说以最短行程的那个轴计算

网友:
同楼上想法

楼下补充

另,请楼主补充双摆头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摆头是最不适合小家用的 因为主轴容纳一把10mm铣刀 加上刀柄就已经150mm长此时如果  双摆头 围着工件5面刀轴和工件法线重合就已经浪费了150mm的空间每边而且 这个直接增加机架的力臂距离增加造价 所以双摆头行程一 ...

假设机架宽0.8米,行程500,头长150mm, 扣掉300mm, 还剩200的五轴加工范围,但是,我们也用不着加工大于200mm的异型零件。所以问题不大。

而且可以通过底座第六轴,立铣的回转平台,扩大行程。

网友B:
原型机是这个吧。。。

除非你用铸铝,,否则结构强度不行。。。

网友A:
关键的地方 还有一处 所以零件都几乎需要6面外部加工 加内部加工  何为内部加工 简单介绍 就是例如发动机缸体的缸 变速箱的轴承位置 所以大型主轴几乎是必须的 因为要容纳大型的刀具进行  飞平面 洗轮廓 镗  暴力钻  深孔钻  攻丝 内孔的倒角  甚至在特殊夹具下直接加工6面  所以如果你的行程只有0.8米那么你的主轴头加上2个旋转轴就会极大程度的提高主轴成本 必须低速的钻孔 但必须电主轴 为啥因为旋转轴上面容纳不了变速系统

网友A:
而且当你的主轴处于和xy水平的情况下  工件的根部就无法加工了 必须把工件 用夹具往上抬大概100mm左右 这样就近一步增加z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地方 还有一处 所以零件都几乎需要6面外部加工 加内部加工  何为内部加工 简单介绍 就是例如发动机缸体的缸 变速箱的轴承位置 所以大型主轴几乎是必须的 因为要容纳大型的刀具进行  飞平面 洗轮廓 镗  暴力钻  ...

采用软轴连接自制无动力主轴, 加工量不大,我用金刚石磨刀。

网友:
 我是来看外星人的。。。。。看完飘过

网友A:
这样xy平面的定位还可以保证但yz xz的工作台定位块就无法使用了 只可以用销做快速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型机是这个吧。。。

除非你用铸铝,,否则结构强度不行。。。

我用45号铝材做机架。
不一样啊(看一楼),它的龙门是不能移动的吧,单摆头的。而且把x轴加在z轴上,会导致z轴过宽,降低灵活性。
它的设计比较适合左右移动,但我的机是全能的,就是干铁时比较慢。

网友C:
看标题以为是捣鼓出来了,进来一看是计划-讨论-最后是个光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以为是捣鼓出来了,进来一看是计划-讨论-最后是个光杆机

以前讨论过很多了,正在采购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xy平面的定位还可以保证但yz xz的工作台定位块就无法使用了 只可以用销做快速定位

还有一个好处是平行度垂直度都不成问题,它是可调的。

网友:
我感动了    好 既然楼主已经是考虑了的 那么我也支持楼主   祝您早日做出自己自定义下的爱机

网友:
先大概计算好悬挂着的 Z 轴 B 轴 C轴 的总重量,再买料,不然出来的效果跟货架一个样,死的很惨..........

楼主:
z轴清单更新于二楼,吃完饭再说其它轴。

----------------------------
z轴的设计和移动龙门的基本相同,但其中一条光轴作为C轴,
同时做相对于轴承的旋转和上下的往复运动,另外一条只做上下往复运动
z+摆头,设计总重量预计小于20公斤。

材料清单   z轴 上段 合并A轴  (我们从z轴开始,因为这是最复杂的)

>30光轴2条 总长 2 米  ,总重约8公斤。
采用滑块固定设计, 本来想用35mm的, 这样太重,单35光轴就10公斤了,怕压坏丝杠。
>30无油滑动轴承 6个
滑动轴承防震,静音,定位准确,便宜,体积小。
>30角接触轴承2个
用于确定2条光轴的相对位置
>12角接触轴承2个
用于丝杠(原来就有行程400)
>30同步轮一个
套于其中之一30丝杠

>6.35 同步轮1 个
57步进
>橡胶同步带
用于连接30光轴和57电机。

>30轴向固定头 4个。
>5mm 小铝板块,4块。

琐碎不提,更新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当你的主轴处于和xy水平的情况下  工件的根部就无法加工了 必须把工件 用夹具往上抬大概100mm左右 这样就近一步增加z行程

这一条难解决,工件根部本来很麻烦,除非是那种能反转,或左右换夹。

网友:
成本不低,工程不小哦,考验耐性,别烂尾喽,祝你早日完工.

楼主:
关注的人不多, 你们都是用工业机搞钢的么. 你们都是自动换刀的么.你们都能磨刀么???

下面更新z轴下端的材料采购清单

正在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型机是这个吧。。。

除非你用铸铝,,否则结构强度不行。。。

这个是我想用的结构~~

网友:
全铝型材,那就只能看看用!

网友D:
用什么软件去驱动呢?虽然MACH或维宏能驱动这多轴,可实际生活中制造一些东西并不需要用到这么多轴,很多零件用3轴去驱动,可以自己写G代码,因为3轴比较好理解,5轴你想自己写G代码么?对于普通民用,我认为4轴就足够了,轴越多越不好控,家用5轴,有点用坦克耕地的感觉!

网友E:
楼主真的需要冷静一下,过几天再搞,估计想法能够成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软件去驱动呢?虽然MACH或维宏能驱动这多轴,可实际生活中制造一些东西并不需要用到这么多轴,很多零件用3轴去驱动,可以自己写G代码,因为3轴比较好理解,5轴你想自己写G代码么?对于普通民用,我认为4轴就足 ...

6轴联动是闹着玩的,实际使用是4轴联动。磨刀用5轴。
整部机器都是闹着玩

-------------------

z轴 下段 合并B轴
>6.35同步轮一个 外径8
>20光轴  150mm
作为B轴中心轴
>20同步轮1个  外径 40
>20 无油滑动轴承 2个
>8 光轴 100mm
作为B轴传动
>8 深沟轴承 2个
>8同步轮2个,一大一小 外径 40,10

网友F:
弄出来切个代木和泡沫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的需要冷静一下,过几天再搞,估计想法能够成熟不少

哪里不成熟了??

搞这个玩具的工作量难度比搞本职软件轻松多了,放松多了,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出来切个代木和泡沫还是可以的

请说明原因,让我完善设计。

(主要对象是铜铝塑料,客串少量微型不锈钢工件加工)

z轴电器部分
*************************************************************
(有人团购么??好多个呢,加起来要>2000,团购能半价不??)
*************************************************************
>57 z轴电机 普通2个 加强的1个
>驱动板 3个 (型号未确定)

网友G:
怎么换刀和磨刀?没看出来,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H:
光轴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换刀和磨刀?没看出来,能解释一下吗?

把刀夹好, 装上个砂轮片就能磨刀了,
推荐使用电动夹具。做到全自动。

换刀得加上机械钳手,夹住刀具.

有钱有偷懒的做法,就是用快换夹头顶在带磁铁的半月型卡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轴很强大

不知道z轴用30的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型机是这个吧。。。

除非你用铸铝,,否则结构强度不行。。。

这个喜欢。。。就不知如兄弟所说的强度如何??

网友:
结构不能想当然,多考虑一下受力,Z 轴可以用直线导轨,,BC轴还是应该用减速箱(谐波太贵就弄两行星减速)

话说回来,X轴机构能否合理受力撑得起悬挂着的15--20KG...........

网友:
后来呢 等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