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函道风扇都很容易断?

楼主(2012-04-04):
是不是 炸鸡后 一般风扇都会坏? 我感觉只要机身稍微一变型,函道叶片就会断裂!各位玩函道的老鸟是不是这样呢?都断了好几次了。

网友A:
刚飞涵道,目前还没断过。只是感觉这桨叶很容易受伤的,细的沙子进去都会把桨叶搞得像狗啃了似的。

网友B:
不要吸进异物 一般不会断的

网友:
我的64函道,油门开最大,桨直接爆了

网友C:
断桨除了吸入异物最主要还是涵道的动平衡不好,震动大,把桨叶震碎的。换金属涵道解决

网友D:
这么厉害啊,我还想着进一涵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