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关于V8事········
Seven.!

楼主(2012-04-04):
MINI 蓝V8 5.0 ESP 版本 我可以 用中文软件吗?
还有我想升级 5。2 PRO 版本 花多钱 这钱怎么花 有人能教我吗?

网友A:
快速版的好像只有英文,PRO版才是中文, 升级花288
找佳城模型401升级就行

网友B:
快速版也有中文的。。

网友:
快速版在哪下 中文的 给个连接被 谢谢··········

网友C:
找401吧,可以免费升级5.2快速版 ,pro版好像要加299吧,建议升pro,可调参数很多哦哦

网友D:
都不是问题,KEVIN瞬间帮你都解决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