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服或遇到过模友说下,A6充电过程中,第四通道总是比 ...
请客服或遇到过模友说下,A6充电过程中,第四通道总是比其他通道慢很多…什么问题

楼主(2012-04-04):
症状:A6充电过程中,第四通道总比其他通道慢很多。
所用的电源是600W线性直流稳压稳流电源,13.5V输出。
请客服或者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模友说下。

网友:
un 来说说

网友:
A6厂家是不敢说?还是懒得理?

网友A:
俺的一台是那一路的输出测流电阻坏了,换一个0.01的电阻就好了,我的是我不小心短路烧坏的。

网友:
我的木有短路过,3A充,其他通道很快,就这一路慢的要死,显示是有充电电流,但是电池电压就是不上来。厂家说说,

网友B:
UNRC的就算了,换充电器吧。

网友:
先前印象不错现在就感觉是一陀垃圾,不值这钱…

网友:
是对自己的产品没信心不敢来说还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