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成本】mcpx锁尾改造

楼主(2012-04-04):
v1 原配设备——效果:后空翻直接尾巴甩成自旋翻

改加长了的尾管,6mm原装桨——效果:依旧。

再插一根尾桨上去——效果:3级风前翻后翻无比爽啊

网友: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以一试

网友A:
原厂6mm下来不烫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我不信,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电机能行嘛?

网友:
  好办法,不过我的不需要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6mm下来不烫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电机温度有所提高 但不烫
坏掉就把之前的4#3的7mm锁尾组换上去哈哈,3年多的存货了终于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信,上个视频看看

下次活动拍视频

网友C:
很不错的想法!今天试了,我的是7MM的,锁尾有点金鱼尾,按照楼主的办法,效果好多了,呵呵!下来电机和原来温度一样。好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雙槳變四槳,十分有創意!

网友:
待会儿我也试试~~~

网友:
呵呵~不錯的方法,先不管效果若是兩種不同顏色的小漿,飛起來應該也不錯看的。

网友D:
电机的头有那么长么?我的只露出一点头,怎么插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想法!今天试了,我的是7MM的,锁尾有点金鱼尾,按照楼主的办法,效果好多了,呵呵!下来电机和原来温度一样。好办法!!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头有那么长么?我的只露出一点头,怎么插的上?

使劲把原来的插到底就行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尾电会死很快的

网友:
请教电机为什么会死的很快?
我觉得转速又不会提高,只是增加了点质量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