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狗2装个安全气囊,相机保护方案探讨

楼主(2012-04-04):
发现很多人撞烂了狗镜头,有什么办法保护狗或其它航拍设备降落时的安全呢?我想出了几个方案,供探讨。
一、给狗装个滑轨,降落前通过舵机触发把狗拉回去,便其远离机头位置。
二、搞个装置由舵机触发,降落时海绵会从机底部弹向狗镜头,遮挡保护镜头。
三、把狗装在云台上,降落时狗转向180度,狗的背面转向机头,狗的背面预先放置了厚厚的防撞海绵。
四、机机伞降
伞降录像

继续想。。

楼主:
我觉得第三个方案可行性极高

网友:
转360度,还是原来状态

楼主:
不好意思,那就转180度吧

网友:
100公里/小时闯过房盖,GOPRO2毫发未损

网友A:
最佳办法就是苦练技术 平稳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佳办法就是苦练技术 平稳降落

网友B:
从前几天撞烂的镜头来看,撞击应该是突然性的,所以想在撞击瞬间把相机转180°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转过去了还是会伤到相机。
装滑轨简单,但滑到头还是碰到镜头了怎么办?
装安全气囊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增加相机与撞击物的缓冲嘛。个人觉得第二个方案不错。
在机头上装一个微动电门作为触发装置,在相机的前下方平放一个舵机控制的海绵垫,中间搞一个控制电路,让微动电门接通时使舵机动作,将海绵垫向上转90°护在相机镜头上面。就算舵机没有时间完全转过90°,只要海绵垫抬起来了撞击物也会隔着海绵作用,危害就不大了。

网友:
直接在镜头上粘个打通孔的饮料瓶盖完事。。。。。再撞坏镜头,那是RP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前几天撞烂的镜头来看,撞击应该是突然性的,所以想在撞击瞬间把相机转180°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转过去了还是会伤到相机。
装滑轨简单,但滑到头还是碰到镜头了怎么办?
装安全气囊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增加相机与 ...

我觉得不会是突然的,都是降落时发生的,只要确实机机降落或掉高度了马上打舵使其转180度应该有时间的。

楼主:
问题是有没有舵机可以转180度的呢?是不是要拆掉舵机里面的锁齿?

网友:
建议你去看一下勾机的挖斗,你就会知道怎么用小角度的舵机让相机大角度转动了.

网友:
唉。。。。。你就想着你的狗。。。。。
我说这眼光放大点,放远点。。。
你就不考虑考虑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会是突然的,都是降落时发生的,只要确实机机降落或掉高度了马上打舵使其转180度应该有时间的。

你说的是看得见飞机和摄像头画面,而且飞机离地还有段距离的情况吧。
就像在高速路上开车突然看见前面十米有个车停在那,你说那时候你再转过身去就没事了?

网友:
三、把狗装在云台上,降落时狗转向180度,狗的背面转向机头,狗的背面预先放置了厚厚的防撞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看得见飞机和摄像头画面,而且飞机离地还有段距离的情况吧。
就像在高速路上开车突然看见前面十米有个车停在那,你说那时候你再转过身去就没事了?

转过身后,狗的身后预先粘上厚厚的防撞海绵啊,当然没事啦

楼主:
又一个炸烂了狗镜头的!

网友:
有降落转镜头的机会,就不是把镜头炸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