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定速的问题。ACEONE、载机是亚拓700N。

楼主(2012-04-04):
载机是亚拓700N。遥控器JRDSX9,接收机JRRD921。调参软件主旋翼转速填入的是2250、主齿轮比8.2:1、磁性速度传感器85%以上、感度100%(调参软件上推荐甲醇发动机50%,而说明书上推荐甲醇发动机100%。到底推荐感度要多少?)目前的毛病也是发动机会突然超转,有一次我只能采取熄火降落才让飞机下来。今天又试了一下,将主旋翼转速填入小一点,还是有这个问题。现在只能够将定速关闭,其它使用一切正常。问一下高手:一、甲醇发动机感度是用50%还是100%?二、主旋翼转速填入的是多少?

网友:
我输入的是50 我的是WK-H

楼主:
我输入的是50 我的是WK-H

我输入的是50 我的是WK-H  你的载机是什么?谢谢!

网友:
700主旋翼2250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旋翼转速2250,发动机就是18500转,是不是太高了?91H的安全转速上限是16000。
又不是暴力3D,转速没必要设置太高,伤机器不说,还费油。
我的700设置是1500转,当然用的是800的桨,如果是700的桨设置到1700比较合适。

楼主:
今天调试了一上午,燃烧了四箱油。问题已经解决,调试也达到了预期目标。在此感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网友:
改汽油机吧,那玩意烧油吓人人呢

网友(2012-06-27):
定速 感度 低于100% 设置存不住

我的 wookong-h light 定速 感度 低于100% 设置存不住, 断电后再开机感度自动变成100%,

是 HELIBUG 的汽油机, 如果按推荐设置感度150% 转速定不住, 想往低里调有不能存住设置。

32 位, 64 位 的windows  都试过了, 效果一样。

网友(2024-04-15):
怎么解决定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