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十字盘为何一炸就脱出来

楼主(2012-04-04):
近日买了FBL100的部分配件,用来给MCPXV2当配件。主要是看中加粗的横轴,于是就买了大奖夹、中联、连杆、2mm的横轴、十字盘,正好一套。到货后就一起给换了,在家没飞几个起落就炸了,发现十字盘上下分离了,只好拆机弄。好了以后下午又飞,又炸了,同上午一样又分开了。我想原装的MCPX为了炸机时泄力,它的连杆就会飞出来,FBL因为采用的是上下孔径都是2mm的连杆,看是强度提高了,不会掉,可是十字盘一炸就脱出来,真烦。只好又换回原装的十字盘和原装的连杆,其余的还是用FBL的。请厂家解释一下?

网友A:
买得起mcpx还去买什么山寨配件…原厂机算是很耐摔,换上山寨东西又影响精度…不明白你们想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日买了FBL100的部分配件,用来给MCPXV2当配件。主要是看中加粗的横轴,于是就买了大奖夹、中联、连杆、2mm的横轴、十字盘,正好一套。到货后就一起给换了,在家没飞几个起落就炸了,发现十字盘上下分离了,只好拆机 ...

今天看到FBL100,直线舵机无副翼小3D,展会价格780
老板飞了几下3D,貌似不错,不知道值得进不?
原控无任何参数可调,可调控另加1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得起mcpx还去买什么山寨配件…原厂机算是很耐摔,换上山寨东西又影响精度…不明白你们想什么的…

这位兄弟,请试用过后用事实说话
楼主,我是建议十字盘用原厂或者买金属的,整个旋翼头换FBL的,我是这样的,飞起来完全没有精度的问题,看中横轴9块一根啊
或者你可以给fbl的十字盘上R48胶,不过记住,总是要有部位泄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请试用过后用事实说话
楼主,我是建议十字盘用原厂或者买金属的,整个旋翼头换FBL的,我是这样的,飞起来完全没有精度的问题,看中横轴9块一根啊
或者你可以给fbl的十字盘上R48胶,不过记住,总是要有 ...

同意楼上的,十字盘即使原厂也是会被拉断球头的。对于mcpx, 十字盘是最应该用金属版的,其他都用塑胶件就行了,至于精度,没看出原厂会比山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