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m锯片的刀杆,没有沉头设计,比较厚。

楼主:
装配后尺寸
压盘大概7mm厚
锯片是0.2mm厚
60mm锯片的刀杆,做了沉头,内六角螺丝可以沉入
锯片1mm
还算平整
最后给刀杆打上钢字,配12mm弹簧夹头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2woben 个
引用 网友B:
銑刀桿做法錯誤,這樣做出來沒同心度的。 刀桿頭部車台階車絲用螺母緊固才是正道。 論壇裡在刀桿頭部挖孔的做法始終沒辦法消滅...

网友(2012-04-05):
有正确的上各图啊~~~~

网友:
看来有空我也得捣腾一个,顺应潮流

楼主:
更新了测试的图片

网友C:
看看我的,直径60mm高速钢锯片,DIY车的不锈钢锯轴,用螺母锁紧的,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直径60mm高速钢锯片,DIY车的不锈钢锯轴,用螺母锁紧的,看图。

你的这个锯片刀杆怎么两头都有是胖出来的?怎么夹到铣床上?
另外如果锯片是60mm的,一般中心孔是16mm。看比例,锯片的夹头直径不超过20mm,能卡住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锯片刀杆怎么两头都有是胖出来的?怎么夹到铣床上?
另外如果锯片是60mm的,一般中心孔是16mm。看比例,锯片的夹头直径不超过20mm,能卡住么?

1)这个锯片轴不是夹在铣床上用的,我做是手提+台式两用Mini锯的,早已做好了,把高速钢锯片的锯齿错齿开锯路后,锯什么木头、塑料、合金铝的,比较好用,换上直径60mm的金刚石割片来锯环氧树脂的敷铜板(PCB板)特别好用。不是两头都胖出来,端头上那个是个小轴承。

2)这个锯片的内孔是16mm的,锯轴的夹台是直径22mm,采用12:20模数为1的齿轮变速,20齿的齿轮外径刚好22mm所以锯轴台的最大直径就选用22mm,这样有3mm的环状夹持台,很牢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锯片轴不是夹在铣床上用的,我做是手提+台式两用Mini锯的,早已做好了,把高速钢锯片的锯齿错齿开锯路后,锯什么木头、塑料、合金铝的,比较好用,换上直径60mm的金刚石割片来锯环氧树脂的敷铜板(PCB板)特 ...

我发的那个40mm锯片用的夹台就是22mm直径的,感觉如果22mm夹60mm的锯片,有效利用率是大很多,但感觉比较不稳妥。呵呵。

楼主:
更新,增加新的60mm刀杆。

楼主(2012-08-19):
周末做个一个2×8的切断刀夹

20方的45钢,下80长的料。先把平口钳调平了。

铣外形,用的是可转位立铣刀,很耐用,不过没有hss的铣刀轻快。

锯片铣刀切外形。自己做的刀杆,上面有介绍。

大致的外形出来了。

打眼,4mm的钻头,还不够长,于是两边对钻,还算对上了。

铣刀槽,6mm的hss刀,还不错,铣完基本没什么磨损。

开弹性缝,1mm的锯片。

做好了。

放上刀片试试,还不错,很严丝合缝。

立起来看看。

网友:
实用。还打算发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在考虑,如果只是防锈,那就算了,最好能淬火加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