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思变,自己铸铝锭用的型砂是不是可以这样配制

楼主(2012-04-04):
用实心铝棒车制零件费时又废料,空心的铝棒又买不到,打算自己熔化铝,自己铸造空心铝棒,但是型砂又无处寻找,好苦闷。我想用海边的细沙(用纱窗用的纱网过滤一下),再掺一些黄粘土(也叫黄土,有粘性,过去常用来掺在煤末里烧火),不知道能代替不?请各位老师鉴定一下,这个办法行不行?或者提供其他的办法更好。多少细沙加多少黄粘土的比例就合适?先谢过。

网友:
多做几次试验就知道比例了

网友:
没试过,应该可以。

网友:
又是一个行当,不懂,有功夫查查书,多实验看看。。。

网友:
希望有行家解答

网友:
应该用做陶瓷的粘土吧  。

网友:
我用细沙加石膏粉的,效果还可以,你试试

网友:
用陶瓷或石膏做.
或直接搞个钢的

网友:
关键是铸出的铝密度如何?会不会有气泡?

网友:
业余条件铸造的密度好像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搅拌再抽真空 。

网友:
黄土细砂水掺合,握紧成团能润手而指缝不渗水,松手不开裂.那就说明各比例差不多了.多配几次试试

网友:
细黄沙加铸造用矸土,掺少量水用手攥不散即可。矸土是铸造用的一种粘土

网友B:
这个要小心了。
沙心是要成型,烤干等等工序的。一旦出现内裂模加一丁点液体,哼哼整一个高温液体**。
前阵子的新闻一钢铁厂爆炸,死了,,,,,, 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小心了。
沙心是要成型,烤干等等工序的。一旦出现内裂模加一丁点液体,哼哼整一个高温液体**。
前阵子的新闻一钢铁厂爆炸,死了,,,,,, x

铸造小件没那么危险复杂吧?!

网友:
用70目砂配17%高岭土,再加水,高岭土网上有卖,我就是这样搞的,不过我感觉七十目好像大了点,正在筹备中,有时间还要铸铝。我这里沙滩上的沙很细,有140目,晒干可做分型砂。

网友:
貌似作磨具还能自己折腾

但是自己熔炼浇注貌似质量很差的

不行的

楼主:
能有这么严重吗!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的关照。可是看到下面“这个要小心了。
沙心是要成型,烤干等等工序的。一旦出现内裂模加一丁点液体,哼哼整一个高温液体**。
前阵子的新闻一钢铁厂爆炸,死了,,,,,, x"-----555W老师的提示太可怕!真的会爆炸吗?铸个几厘米粗的铝棒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实在可怕。难道说铸铝棒的计划就这么知难而退?!实在有些不甘心。:funk:

网友:
业余最安全最方便的是消失模铸造。。

找大家电的包装泡沫,,,废品市场非常多,,,雕刻成你要的样子。。

然后涂上石膏,,,晾干变硬。。

合适的位置打个小孔,,埋进沙土里,,,从小孔处倒入铝水铁水,,,泡沫受热燃烧消失,,,冷却后得到你要的东西。。

网友C:
首先空心铝是拉出来的如果注造形腔不够干的话要么铸造失败要么水气爆炸

网友D:
模型必须干燥,浇注前要加温

网友E:
不好意思,再讨教一下。
看到人家铸铝锅、铝壶的手艺人,他们现场做的型砂模型看上去还有些湿,就往里面浇铝水,怎么也没见爆炸什么的?是不是里面掺着什么药物?我到处买不到铝棒,真是逼急了,才想出自己铸造的办法。谁知道这里面还有那么多道道!在这帖子里也有一个老外铸造铝件的视频,看了很有启发,但是轮到自己亲手干,却有这么多未知数。

网友F:
没事,爆不了,我就半干的时候铸造过,不过会开锅,所以最好干透再到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