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usb接口怎么接线

楼主(2012-04-04):
如题、我想用四节镍氢
电池
串联做个手机移动电源,手机直冲输出电压我量过了5v多、不到6v,四节镍氢电池串联电压可以、想把这个电池接口做成usb接口的、可是这插口的四个脚针怎么连线都不行、请懂修手机的朋友帮我看一下…谢谢了、最好画个图给我、谢谢了

网友A:
USB中间的两个脚短路就好了。不短路手机不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就是短路了用镍氢电池直接冲手机电压不稳啊,屏幕一闪一闪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