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WAS-15 滑翔机 原装下拉角度感觉大, 半油门起飞抬头,收油门低头, 重心在30/。处,

楼主(2012-04-04):
这个原因很棘手!!!    躲面都是平型的,一切都很正,没偏移,      还有,感觉机翼太v了,升力有点小,你们这两米的可有这样的感觉?

楼主:
对了,电机下拉应该有5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ASW15也是用原装是下拉,装朗宇2216的电机,9X5的桨,推油门抬头没问题,全油门稍微推点儿水平尾翼基本上直着就上去了,40%油门平飞没问题的;感觉你的重心可能靠前了,不知你装好后调试了没有,这机子原设计是飞山坡的,不装电机,我是在机尾加了个铅坠然后一点点挫,调到现在用800-1000MA的电池基本合适,碰到风大一些的时候,它顶风不用动力在天上基本是静止的,仰的脖子都受不了。呵呵,打算过两天跑远点儿找个山梁试试飞山坡的感觉。不知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

楼主:
我的也是2216//1250kv。    电机装鸡头前面的,  用1500毫安11.1。   接收机装机翼 中间的凹曹里,  40a好盈。    鸡尾巴配重了,     双手拖起机翼前缘百分之30处,是水平的。     升降剁上翘2度。       感觉可能是电机太靠前,造成的吧!!!      电机装好一看下拉5度。   100米高空在三级风下迎风滑翔,鸡头自动低头了,   一分钟就下滑快落地了,      真折磨我这5年的飞机经验啊,,,,我草!

网友:
无动力滑翔机的翼型在哪儿呢,别折腾了,给油机翼升力大,抬头正常,这种飞机是无动力的设计,加上动力,给油的话多少要给点推杆补偿。

网友:
我的asw15飞了有一年了,感觉很好,动力能垂直爬升,也是大油门的时候要推杆,拉上去全做无动力滑翔,真是非常爽。用的电机是2836,kv1120,好盈40A电调,电池3S,750毫安时,(用2S试过,没劲),机尾用双面胶贴一枚1元硬币,重心约在40%处不到的样子。一块电池基本可以拉上4次高空,滑翔最少10几分钟,多的到3、40分钟,再滑的话脖子就累了(本人颈椎不好,感觉正好可练练脖子,哈哈),总体很好。照片都是手机拍的,凑合着看看。希望能给飞友提供参考。

照片

高淳固城湖河堤

高淳固城湖河堤

照片

莲花湖航模机场

莲花湖航模机场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B:
你们都用这么大的电机呀,我的ASW15用的银燕2210电机,3S1500电池,重心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用这么大的电机呀,我的ASW15用的银燕2210电机,3S1500电池,重心正好!

要垂直爬升哎

楼主:
那看来是翼形的问题么? 适合山坡,而不太适合地面了,,?

真有点为难呀!!    上述问题。

网友:
我的asw15无需机尾配重,配置是2212kv1250电机、20a电调、850或者900mah电池,在舵机上方搞个小木架放置电池,座舱盖要稍挖薄一点,一块电池可以爬升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