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蝎子3026电机

楼主(2012-04-04):
请问蝎子3026
电机
轴的卡簧是用哪种型号?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A:
老胡哥把卡簧耍掉了嗦,可能只有找替代品了,比如电机轴挡圈或固定翼用的轮挡

楼主:
昨早去飞,才飞三块电池就发现电机声音不对,回家检查发现轴承坏了卡簧也拿给我弄断球

网友B:
http://www.scorpionsystem.com/ca ... ip_kits/C_Clips_30/

网友C:
5mm的卡簧,taobao多得是,便宜的是。。。不用买蝎子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