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直升机打降舵飞机向左偏。打右副翼飞机向前飞。怎么设置

楼主(2012-04-04):
无副翼直升机打降舵飞机向左偏。打右副翼飞机向前飞。反馈方向和说明书一样,机头向前倾斜十字盘向后保持水平。左右也一样。是飞越三轴陀螺仪。怎么设置谢谢个位

网友:
像是接收机端通道接的不对,详细说说收油门和打副翼时斜盘3舵机的运动情况。

网友:
学习一下,等老鸟来解决

楼主:
内容推油门斜盘向下平移桨距向上加大。机头方向推降舵斜盘向前倾斜,飞机左偏,打右副翼飞机向前飞,也就是说斜盘得提前90度

楼主:
誰能解答谢谢

网友:
推油门斜盘向上才对啊。。。  发个旋翼头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拔了电机线看看十字盘的反应,沙发说得对

网友:
1、此现象并非无副翼或遥控器无关,所有的混控式斜盘都可能出现此现象。
2、检查斜盘舵机连接的通道是否有误,必要时排除。
3、检查遥控器相应通道正反向设置,必要时改变设置。油门/总距摇杆动作时3个斜盘舵机应同时上下动作,斜盘不应向莫个方向偏斜运动。
4、检查斜盘是否与摇杆同向运动,若反向则修改总距系数正/负。

网友:
看不明白LZ说什么,语文不好
推升降时,斜盘应该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
操作副翼时斜盘是左右倾斜
如果LZ看的是旋翼头那是正确的,因为陀螺效应,对主轴的作用力会在90度以后才生效

楼主:
升降舵是前推后拉,我推向前推当然是降舵了,左打是左副翼,右打是右副翼,我打得是右舵。推油门斜盘向下平移桨距向上加大。机头方向推降舵斜盘向前倾斜,飞机左偏,打右副翼飞机向前飞,也就是说斜盘得提前90度。我的设置方法和图中一样

网友:
j接受机的线到小姨子是否正确,不会把升降,副翼接反了吧

楼主:
内容求高人解答

楼主:
谢谢有时间上视屏

楼主:
图片按照打舵的顺序,右副翼,左副翼,降,升,螺距。那位大哥给指点一下

网友:
照片上看十字盘和大桨延长线不平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按照打舵的顺序,右副翼,左副翼,降,升,螺距。那位大哥给指点一下

按图已经完全正确了的,十字盘跟遥控器水平放置时摇杆完全一致即可,无需提前
需要提前的地方在旋翼头已经设计好了,不用你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