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求助!

楼主(2012-04-04):
今天换尾大齿的时候发生一件悲剧的事情! 固定尾T轴的那个固定圈上面的一刻螺丝被我把螺丝头扭断咯! 但是螺丝还在里面 各位大大帮我想想注意啊!

   PS :  不知道该怎么发图 试咯半天都没弄懂!

刚才试了试终于把图片弄上去咯!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免得一会儿 沉了各位大大没看见我就冤枉啊!

网友:
 破坏固定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害怕伤到其他部件啊! 能不能有在伤害最小范围内的办法呢?

网友:
A:用适当工具把固定环弄断
B:换配件后拧断的?可不用理会说不定飞几趟自然松动,前提没上螺丝胶
C:找合适的钻头从断丝处钻进去

网友B:
買另外一架機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另外一架機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换配件都换好咯!最后上的时候断的! 现在很尴尬!想到下次如果要换配件的时候就瓜咯咯!

楼主:
回复 网友D:

犯不着那么大动劲吧!

网友:
头断了。。。这下必须要破坏那个环了。。。

网友:
用指甲钳把尾轴上的伞齿剪碎去除。尾旋翼拆除。就可以抽出尾轴了。不过我要是你的话。用钳子可以把他钳碎。就看你的力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用钳子捏碎的是那个环吗?那样不会伤及尾T轴吗?

网友:
好像只能破坏性的解决,最小的损失是把环用锉磨掉,你可以等下次再需要换配件时破坏。

网友:
拆除尾旋翼全部可卸下的零件及尾杆,用小枱虎钳㚒住固定环,再用小改锥顶着T轴将它慢慢敲出来。

网友:
挑价格便宜的废掉,只能这样,以便就废掉这个环

网友:
看看能不能把螺丝刀焊在断的螺丝上拧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忙!在下次需要换配件的时候我会看看哪种比较适合我!

网友:
 换新 的  冰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尾大齿的时候发生一件悲剧的事情! 固定尾T轴的那个固定圈上面的一刻螺丝被我把螺丝头扭断咯! 但是螺丝还在里面 各位大大帮我想想注意啊!

   PS :  不知道该怎么发图 试咯半天都没弄懂!

刚才试了试 ...

有沒有除電機齒輪的工具?  用那工具把固定環弄出來就可以了。這傷害最小。

网友F:
我已经拧断3个类似的螺丝了。我不知道华的螺丝是什么材质的?这个螺丝太小基本没有不破坏其他东西而取出来的可能。以后用他家的机子要买个扭力螺丝刀,否则基本上没办法掌握手上的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拧断3个类似的螺丝了。我不知道华的螺丝是什么材质的?这个螺丝太小基本没有不破坏其他东西而取出来的可能。以后用他家的机子要买个扭力螺丝刀,否则基本上没办法掌握手上的力量。

鐵做的小縲絲容易斷,我都全換不銹鋼的,呵呵

网友:
用拔齿器

楼主:
标题

我在想能不能用内六角扳手把它拔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觉得!看看有没有好的替换品!

网友G:
用23楼zxd88销魂哥的法子最靠谱,拔齿器很容易拔下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哪种尺寸地拔齿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23楼zxd88销魂哥的法子最靠谱,拔齿器很容易拔下来的

我19樓已經說了這方法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哪种尺寸地拔齿器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07559814

這可以吧,我回家試一下再回你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都还可以试  难不成你要人工故意破坏一下!   那我不是要感动一下

网友:
学习,对,用拔的方法看来最好了``破折也可以,只要注意小心点损失不会很大,尾座和尾轴都有一定的弹性

网友:
 天啊~~ 悲剧!~  你是下能不能用镊子彻底将那个固定环给破坏掉~  我也曾经将尾轴的螺丝拧断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07559814

這可以吧,我回家試一下再回你

我試過了:
1. 先破壞尾槳軸上的傘齒
2. 把軸向固定圈移一下,弄出虛位
3. 用拔齒器把固定圈拔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还可以试  难不成你要人工故意破坏一下!   那我不是要感动一下

哈哈,我試是試位置,不用直的拔一下。

网友:
樓主解決了沒?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用切割机!!!

网友:
  楼主的爱机至今可好?!

楼主:
目前除了尾巴有点晃!那个尾轴固定环没去管它(等要换齿轮的时候再解决它!)其他的问题通过他家的帮助已经很好咯!

  唯一有点问题的情况就是现在打俯仰 JJ很容易掉高度!特别是向后打舵!

楼主:
回复 网友H:

02S用的什么规格的螺丝呢?

楼主:
标题

更新一下:昨天晚上用多功能钳子可以把它弄下来!但是苦于配件还没到不敢硬生生的扯下来!

网友:
照片来鸟

照片来鸟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 ! 看咯下基本都已经修复咯!  就只有尾巴那个断的螺丝还是心病!  谢谢 入沐兄的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尾大齿的时候发生一件悲剧的事情! 固定尾T轴的那个固定圈上面的一刻螺丝被我把螺丝头扭断咯! 但是螺丝还在里面 各位大大帮我想想注意啊!

   PS :  不知道该怎么发图 试咯半天都没弄懂!

刚才试了试 ...

可以这样取出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0614&highlight=%2B%D2%AC%B5%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