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亚拓align 100x快速自旋,不锁尾

楼主(2012-04-05):
求救,本人的爱机亚拓align 100x,最近出现了问题,现象是推油门原地快速自旋,不锁尾。
旋转中心是大桨。
近期对飞机的操作是,调整过舵机连杆,因为飞机之前起飞后,会向正左侧偏移,因此把左边的舵机连杆放出一扣,把右边的舵机连杆拧紧一扣。
个人认为,调整舵机连杆不应该是造成自旋的原因。

现象与帖子“亚拓100S起飞原地旋转”一模一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1362

参考了解决方法之一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8443&extra=page%3D5
但是,我的100x电路板上两个电容还好好的。

请问,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引起原地自旋,应该怎么解决?

我的电容还在,如果真掉了反而好办,我现在是找不到原因。
请问自旋是尾电机的原因还是主板坏掉了?
如何判断。我把100x拿在手中,打方向能看到尾电机能正确做出反应,正旋或倒旋,
这是否说明电机是好的?
主板我拆下看了看,没有明显的部件脱落、焊接松动。怎么办啊?

网友A:
兄弟,你也有這樣的煩惱?
我的也是鎖不住尾,煩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也有這樣的煩惱?
我的也是鎖不住尾,煩死了~

不仅是锁不住,简直就是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了。
那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尾电机是否工作正常,尾桨是否反装

网友:
看這裡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的是自選,只是沒有你的那麼誇張~

网友C:
把尾舵机的插头优化一下,插深一些,我的是这样解决的,属于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是否工作正常,尾桨是否反装

给油门的量小些,不升空的情况下。
打左旋、右旋的方向,尾电机都正常反应。
尾桨绝对没反装,因为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尾舵机的插头优化一下,插深一些,我的是这样解决的,属于接触不良

我的100x尾电机接触良好。

楼主:
我打算拆下主板看看,现在最大可能就是陀螺仪虚焊了。
真要是换主板,查了淘宝,200左右。
那我就直接去买V911单机了,也不知道电池通用不。

网友D:
通病,主板下面两个电容炸飞了就是虚焊!很多100都是这个问题!用烙铁补下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主板下面两个电容炸飞了就是虚焊!很多100都是这个问题!用烙铁补下焊就可以了!
有道理,我试试看!

网友E:
自旋?那我的电机下边的传动齿轮掉了怎么办?到现在也没想到修了,100的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旋?那我的电机下边的传动齿轮掉了怎么办?到现在也没想到修了,100的质量太差了

我打算搞个v911单机(不带遥控),用亚拓100的遥控。

楼主:
请问自旋是尾电机的原因还是主板坏掉了?如何判断。
我把100x拿在手中,打方向能看到尾电机能正确做出反应,正旋或倒旋,
这是否说明电机是好的?
主板我拆下看了看,没有明显的部件脱落、焊接松动。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