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0的进来下

楼主(2012-04-05):
除锁尾外舵机都换成539可以吗,不玩3d悬停航线就可以

网友:
bls252,无悔的选择

网友:
灌水,拿分 闪人!

网友:
用539舵机,面临炸机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当你悬停时就想翻了

网友:
可以,不过用个FUTABA一步到位不折腾了推荐BLS252

网友:
成本低点 ds610还是不错的

网友:
如果想一步到位就252,想省点就9255,实在想再省点就9252,如果还想省就亚托610吧。
哈哈!建议还是不要用539,到时候想翻了还要再升级,麻烦又浪费钱。

网友:
LZ可以试看看雷虎DS1015 DS1213,是不错的伺服机,我第一次认识到雷虎的伺服机是在SJM无副翼验证机上看到的

后来自己买试看看,效果还不错,耐用度也很好,我现在500  50都是用这个,以后不上高压普通的用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
539可以啊 我以前就用539 但技术的进步 我的舵机也换了 你要是悬停 航线 木问题的

网友:
539 60快一个
倒不如上mks1210,160左右,虽然贵,但是靠谱点啊
一步到位没必要
ds610不错,估计楼主觉得也小贵
飞航线也有点小浪费

楼主:
哈哈去年买的二手,结果飞机飞起来自己往逆时针画圈,找模型点老板看不出哪里问题,不过换了全新的悬翼头就行了,(我没换)飞机油门还用的三合102垃圾啊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去年买的二手,结果飞机飞起来自己往逆时针画圈,找模型点老板看不出哪里问题,不过换了全新的悬翼头就行了,(我没换)飞机油门还用的三合102垃圾啊太慢了

陀螺正反向修正跟旋翼头设定的问题, ,LZ在哪玩的啊

楼主:
我是山东的楼上的朋友哪里的,到时给你个图看看设定的对吗

网友:
539悬停和航线没问题,记得别炸鸡哦

网友:
俺的Hirobo’-SDX用3001舵机悬停和航线都没事.539可比3001强多了.不过3D最好换8-10kg金属齿舵机.1群胆小鬼瞎起哄!

楼主:
哎最近缺米打算出了

楼主:
不知道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