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1.2版本导致DS620尾舵机温度达60度?

楼主(2012-04-05):
3GX 1.2版本导致DS620尾
舵机
温度达60度?什么原因?

网友A:
为什么赖在陀螺上?

网友B:
你用BLS251试试,肯定没这个温度

楼主:
因为我朋友那个机器都是温度很烫,我以前用有副翼GP780+620.没有温度。后来改3GX就温度烫了。。正常飞行的话是不是3GX上面的两个灯是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