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V1是否可升级V2

楼主(2012-04-05):
现在mcpx v1带Dx4e的控,淘宝看才1088。性价比还可以,有点想入。不知以后是否可以升级V2,求教手上有V1和V2的模友。

网友A:
没问题,有米OK

网友B:
从个人实际体验,建议你不要这么做。v2并不比v1好,甚至防震性能还差了。
顺便提一下,v1软件是国内设计的,v2是德国设计的,从两者的效果来看,外国的月亮并不总是国内好

楼主:
那就是说V2坑爹吗?新手不懂V1,V2的区别.

网友C:
 V2 动力强点 对新手来讲 区别不大

网友D:
顺便提问,dx4e的控手感怎么样?能简单的翻翻跟斗吗?这个控和九鹰260的控还有伟力911的控相比的话~~~(因为我只有这两个控~)

网友E:
V2确实和V1相比,没有明显可见的提升,更多的是一种版本心里安慰。

网友F:
买V1 以后改无刷 会好点,不是老手你根本感受不出来V1V2的区别

网友G:
v2改无刷方便

网友H:
3架V1飘过………不知有何分别…只知道便宜挺多

网友I:
dx4e控没手感可言,正螺距调够了负螺距又不足目前只能正飞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