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和并冲板的问题

楼主(2012-04-05):
请问B6(原厂非山寨)加并冲充电,单个电池(3S1P)直接上B6上面可以显示3S的各片的电压,但是用上并冲后,B6自检出3S的电池,但是在B6上只能显示两片的电压,这个是正常的吗??

楼主:
补充一下,冲电的时候我冲了3块3S1P的1300毫安的电池,B6选择的是3S充电,刚才看了一个帖子说2个3S电池在B6上需要设置用6S充电,那我三个就要用9S?板子上最大能连6个电池,这样就是18S?感觉不对吧

网友:
一,应该是有问题,接线错误吧。并充一般是把数个电池并联,然后充电,相当于数个小电池变成一个大电池,对充电器来说它只当成是一个大电池来管理,不应该会3S变成2S的。
二,你说的两个3S用6S充的情况,是利用B6的6S充电功能,实际上是两个3S串起来变成6S充。B6不支持9S充电的,所以3个3S不可能这样接。这种充电方法也许速度可以快些,但扩展能力有限,(只能充两个)一般好像没这么用的。

网友:
首先,分清楚是串充板还是并充板。两个3S串充要选6S充电,可以显示每个S的电压;两个3S并充选择3S充电,只能显示平均电压

网友A:
楼主,你都没有弄明白吧。。B6最多只能充6S。。并充板也就上让你同时充三块2S或两块3S,也就是6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都没有弄明白吧。。B6最多只能充6S。。并充板也就上让你同时充三块2S或两块3S,也就是6S呀。。

这个是串充吧?
板凳说的没错。

楼主:
我说的是这个板子,请问那位大大用过,怎么在B6上设置啊
【商品名称】Parallel charging Board 锂电并充板(充电伴侣)T插型
【商品规格】完美支持市面上较常见的平衡充电器(如IMAX B6。。 B8 。。UN-A6。。 海波浪。。。。。)
对6组同类型,节数一致的2-6S电池组并行平衡充电.即可同时支持6组2S,或者6组3S,或者6组4S,或者6组5S,或者6组6S进行并行平衡充电。
超强短路保护功能(顶部配40A险丝,让充电更安全)
超强扩展功能(能同时并联三块充电板,即可为18组电池同时平衡充电)功能之强大,是模友的不二之选!
【详细参数】
1.平衡输出线采用20AWG多股硅胶线。
2.主输入线采用14AWG软硅胶线(400芯,200度高温)
3.配备安全防护T插硅胶帽。
4.采用高品质AMASS输出插头。
5.加厚PCB铜箔(FR-4 1.6厚板材 20Z铜厚)能安全通过40A电流!
上面是产品描述

网友:
上面这个并充板我有,可同时充6块相同S数电池(如:都是3S),很好用的。

因为是并充,所以B6上所设置的S数与电池块数无关,但要注意充电电流。

楼主:
只显示2片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
听说用这中转接板充多了,会不平衡。影响电池寿命。所以我索性直接买了两个B6同时冲两块。90一个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