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都是因为什么原因烧毁的?

楼主(2012-04-05):
电调都是因为什么原因烧毁的?还有使用电调的注意事项?
昨晚我的飞越电调,莫名烧毁了,拆开看了 两个MOS烧了!
电调不是带高温保护吗?怎么还能烧毁?

网友A:
我电调也烧了,YT60A,新手,据说是缓启动过久,还没离地就OVER..看到一股秀丽的白烟。。

网友B:
应该是温度过高或者瞬间的电流超过的额定值吧

网友C:
也是无故烧了,推油上去后,电机转一下停了,又转转了一下,冒烟了
之后就是其他功能都好,设置也可以进去,就是连电机的3根线没电压,开机电调自检还是发正常的音

网友D:
这个不需要理由

网友E:
电调觉得自己服役够了,自动终结

网友F:
电子产品的可靠性始终是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