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咨询:通道1副翼,通道4方向舵,各位老鸟都是这样接的么?

楼主(2012-04-05):
以前耍游戏,王牌空战,手柄控制的设定是通道1方向 通道4副翼 用的很顺手 现在按照惯例设定为通道1副翼 通道4方向 总是感觉不习惯 如果按照前一个设定 可以单手完成侧飞和大幅度转向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这样设定的 如果没有 我还是练习通道1副翼 通道4方向 请不吝赐教

楼主:
顶起来继续问

网友:
游戏手柄的设置跟航模遥控器是两回事
国内大多数是日本手,从你所说的单手侧飞和转向可以看出你已经习惯了美国手
但不管哪一种,接线都是1通副翼4通方向,只是两种操控方式不一样,可能你买的是日本手控,油门在右手
最好你还是换成美国手的控,这样和你操作游戏是一样的,上手也快

楼主:
忘记说了我的控是日本手的。。。目前的状况是这样滴 通道1、4对换之后:左摇杆 升降+副翼 右摇杆 油门+方向 既不是美国手也不是日本手 有点怪异 就好像美国手的摇杆相互对调了一下 想问问是否会影响以后飞其它机型,谢谢!

楼主:
模拟器飞的头痛啊 总是不能定点降落

网友:
换美国手就解决了。和模拟飞行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器飞的头痛啊 总是不能定点降落

三边的时候襟翼全开, 高度低点儿,  速度低一些.
收一点点儿油就可以接地了.

真机的摇杆是副翼与升降, 油门是独立的, 脚舵控制方向.
所以, 美国手也挺好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边的时候襟翼全开, 高度低点儿,  速度低一些.
收一点点儿油就可以接地了.

真机的摇杆是副翼与升降, 油门是独立的, 脚舵控制方向.
所以, 美国手也挺好的哈.

多谢指教! 现在用的是“日本美国手” 左边副翼和升降 右边油门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