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从模拟器到上真机会有这样的过程吗?求解答!

楼主(2012-04-05):
 飞了两个多月的模拟器了,模拟器上四面悬停已经很稳定了,也可以做原地自旋(会有一定的偏飞)和左右来回的航线。但是上真机后在模拟器上很熟练的动作在真机上操作就差了远了,连対尾悬停都不太稳定。四面悬停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大家都有这个适应过程吗?另外在练习的时候因为怕摔机所以习惯了低空飞行,但飞机飞高,飞远后就觉得飞机的姿态不好判断,尤其是前后距离不好判断,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吗?还是我自己的眼神不好?

网友A:
真机的450本来就比较飘,太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机的450本来就比较飘,太轻了
先搞清楚,轻不代表飘

网友:
不可逾越的过程,大家都一样的

网友:
模拟太稳了 没真实感……

网友:
要看你在模拟器選神馬机種!

网友:
别怕摔机~~大胆一点~~

网友:
都一样,模拟和现实差远了,尤其是心态!

网友:
 多飞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侧悬停状态时远近不好控制。@( ̄- ̄)@

网友:
我比你还更新手。。。。感觉真450比模拟器的好飞太多了。。。。

我的是4桨+三轴陀螺仪。。。。

网友:
模拟转真机这个过程是最刺激的。。
特别是真机首翻。

网友:
真机比模拟器稳,但是真机要克服心理恐慌的状态,我模拟器20个小时对尾很好了,真机起来就炸了(8秒),两个星期才克服

网友:
模拟器里把风速调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了两个多月的模拟器了,模拟器上四面悬停已经很稳定了,也可以做原地自旋(会有一定的偏飞)和左右来回的航线。但是上真机后在模拟器上很熟练的动作在真机上操作就差了远了,连対尾悬停都不太稳定。四面悬停 ...

我跟lz一样,已经习惯了低飞看着大奖平面调整姿态,现在飞机一高过视线就难以准确判断。没找到好办法,强制自己高飞慢慢适应中~~~~

网友:
可能是飞模拟器是心理压力没有飞真机时压力大。

网友:
模拟练技术,实战练胆子

楼主:
 原来大家都有这个过程的,那看来我应该多飞真机先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适应上真机带来的心理压力。呵呵!

网友:
心态影响很重要,模拟器随便炸着不心疼,最多觉得,哎,又得重新飞过,真机启动后就压抑着,别炸,别炸,炸了就又得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