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结构求鉴定向】这个马达轴承是否已经损坏了?

楼主(2012-04-05):
我有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而朝另一个方向旋转就会卡住。我隐约记得,以前无论朝哪个方向旋转都不会卡住的。我自己观察后,发现马达的轴松动了,再仔细一看,发现马达的轴承似乎损坏了:轴承的那个孔不是圆形,而似乎是被磨损成了椭圆形。
因为直升机是刚买了,飞了也就6个航次,所以我也不确定这究竟是不是马达轴承损坏。

你们的电机,一般飞多少个航次,轴承就会损坏啊?

网友A:
严重磨损了,电机高速,动平衡没做好的结果。想继续凑合用那就换个方向安装,不然,换轴承。

网友B:
这个电机只飞了6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只飞了6个起落?

嗯,后来因为充电太麻烦,就去买电池,一直没玩。昨晚组装电池后,刚想玩,突然发现轴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磨损了,电机高速,动平衡没做好的结果。想继续凑合用那就换个方向安装,不然,换轴承。

换了个方向安装,结果阻力很大,飞不起来了。
另外,“电机高速,动平衡没做好的结果”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