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通锤子机和非锤子机的区别

楼主(2012-04-05):
一直在玩911和大伟力,都是锤子机,终于才知道还有四通非锤子机。
请教大家四通非锤子机相比锤子机有啥优点?有啥代表机型啊!谢谢了!

网友:
标题

比锤子机更加灵活

网友:
差不多的

网友:
在玩911,发现打方向让机子到指定位置,一放掉方向机子又慢慢回来了,这是不是锤子的功劳?

网友(2012-06-01):
回复 网友A:

这个功劳不好,告诉你把锤子的重量减轻一点,你就会发现,是多么的灵活

网友:
有无副翼四通,找找,很多的额。

网友:
那就是希拉翼喽,代表机型丘比特V3

网友:
有锤子稳定点吧

网友:
标题

锤子机玩了,对升级六通机没啥帮助!
俺呕液哥先玩911,再入六通机,秒炸!
还是模拟器王道啊!

网友:
锤子机和非锤子机手感完全不同:锤子机手感和LAMA一样——推住不放;非锤子机推杆后必须回杆,有时还要打反杆,这样来来回回地不停修正。锤子机的正确定位:不是用于青少年初学者入门的,不是“朝阳派”;而是用于中老年“休闲派”玩的,是“夕阳派”。自己选择,走错了路甭怪锤子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那4通非锤子,比如丘比特V3控制的时候是需要回杆吗?也要反向拉杆吗?如果是的话,那丘比特是不是就可以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那4通非锤子,比如丘比特V3控制的时候是需要回杆吗?也要反向拉杆吗?如果是的话,那丘比特是不是就可以翻了?

倒飞的话还需要主旋翼的反向螺距。当然,如果只是在高空翻个360度,也许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那4通非锤子,比如丘比特V3控制的时候是需要回杆吗?也要反向拉杆吗?如果是的话,那丘比特是不是就可以翻了?
四通非锤子机不能翻,如果杆推住不放,会附冲到地。CUPID V3因锤子很大,平衡杆又呈45度角,手感介于锤子和非锤子之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锤子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通非锤子机不能翻,如果杆推住不放,会附冲到地。CUPID V3因锤子很大,平衡杆又呈45度角,手感介于锤子和非锤子之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锤子机。

谈谈丘V3的重锤和45度平衡杆。
V3原装重锤是2.8克,是我见过同类直机最重的了,我只飞过一次就拆下来了,太稳了,适合以V3入门的新手。
我测试了esky 1.2克和450的1.8克、2.5克的重锤,对比之后我现在的不同机型用的是1.2克和1.8克重锤,效果符合我自己的休闲飞行的风格。
告诉大家一个事实,V3的45度旋翼头比esky Bee系列90度旋翼头更加灵活,响应速度更快,手感更跟手!有些意外吧?其中一个因数就是V3的平衡杆是1.5的不锈钢,Bee系列是2.0的不锈钢,重多了,而且更长,带来的贝尔效应更大(作用和重锤一样)。
对于丘V3的45度平衡杆设计,很多人有疑惑,我个人看法这是它整个旋翼头设计的精髓所在,45度平衡杆和与大桨相连的45度活动拉杆其实和450等高性能飞机的贝尔臂的作用一样,很好的稳定了旋翼头,起到了增强抗风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丘V3的空机确实是一流的,各方面的细节体现了设计者非常用心的设计,这是我折腾出来的答 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学习了

网友D:
这样看还是锤子机更有挑战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看还是锤子机更有挑战性啊

大错特错,锤子机是玩具,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错特错,锤子机是玩具,很简单的

重锤的机型结构简单,但能飞好也不简单哦,有谁能在蚊帐大小的空间内飞倒退圆航线、刷锅的举手看看?

网友:
嘿嘿!我做不到。我只会像固定翼那样飞,“直升机”到我手里就是“直升飞机”——能垂直起降的飞机。

网友F(2012-09-03):
功能一样,都有一定的自动调整桨距的功能,从这个角度讲,不是锤子的还不如锤子好。不指望小翼的升力,这样干麻要小翼,受风影响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