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个配蝎子2221-2010KV的电调吧

楼主(2012-04-05):
还有
电池
要能发挥出蝎子
电机
性能的 动力套装 推荐你用过的 谢谢了

网友A:
好淫40a电调

网友B:
好赢40A铂金吧 我这视频里就是2010KV配40A铂金 没开定速 油门90一条直线飞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1NzU5NzE2.html

网友C:
铂金40a,已经非了将近500起落了,电机轴承都换过一次了,100直线飞3D,动力非常爆

网友D:
450上就铂金性价比不错。够你的蝎子电机用了,别被广告神化了,6S用在450上都爆。

网友E:
好盈40A铂金够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 那电池的选购呢?

网友B:
电池用花牌的6S或是JIM6S电池都行啊,视频里我飞了3分钟下来 电池还有3.9,估计可以飞4分钟

网友F:
我用花牌45a……定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