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电直主板上的尾桨驱动管可以用什么来代用?

楼主(2012-04-05):
V911炸了几次机后,尾桨时动时不动,拆尾电机的引线出来,直接接电池,转动正常,初步觉得是尾电机驱动电路问题~

V911电直主板上的尾桨驱动管可以用什么来代用?

网友:
电路板被你焊的..

网友:
查清MOS型号,直接买来焊上

楼主:
有V911的兄弟帮看一下,我看了一下另一台机的是“AD06”,不知大家用的是什么管~

楼主:
不知哪有卖,是松下的MOS管~

楼主:
朋友也是V911,朋友的主板上两个贴片三角管都是A2SH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说错了 那是型号A006 或者叫做A03416  真正名称是叫做场效应管 用放大镜可以看清楚型号···
一般还能动的话 就补焊一下 不行再买

邦邦

你说的也不全对……
A006(六楼看成了AD06)和A2SHB都是厂家生产时的代码。
A03416是A006的真实型号;SI2302是A2SHB的真实型号
这是AO3416的电气参数截图:

这是SI2302的电气参数截图:

淘宝上搜“A006”或“AO3416”就能找到很多卖此MOSFET管的店铺,价格大约为10片/4元。
同样,淘宝上搜“A2SHB”或“SI2302”也能找到很多卖家,价格约为1片/0.1元……
为避免广告之嫌,这里就不给出店铺的链接了,见谅!
劳您请自动手搜一下吧……

当然,也可用电流更大的管子来替代,电流大相对更不容易烧毁。
但,必须注意代用管的VGS(th)*之参数不能比AO3416和SI2302的高,若偏高了则马达不能正常运转!
*的注解:该VGS(th)表示管子的开启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俺的小JJ有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人,这都知道,那么请问控制舵机的.002是什么型号呀,就是那个6脚的

楼主:
那个002,六脚的,应是两路的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002,六脚的,应是两路的驱动电路~

舵机驱动管的资料,敬请参看27楼zhoukh提供的资料。

因本人原先那回复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故将原内容作删除处理。

在此,除了对zhoukh表示深深的敬意外,也对我原先那错误的回复和由此引发的损失深表歉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wyfmx,请问你知道911接收板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啊,能否重写程序,要是有911的电路图就好了,可以diy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兴趣,如果按成本算,玩航模就是亏本买卖

楼主:
换个了驱动管上去,还是老样子,以为尾电机不行,换了个尾电机上去,还是老问题,要推油门快到顶时,尾机才转~

楼主:
换了那个传说中的电子陀螺仪,好鸟~一切飞行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陀螺儀編號,也想買幾個備用!:loveliness:

楼主:
不知型号,听说难买到,我从另一个911板上拆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爱的邦邦
我搞过单片机 stc89c51, msp430 我觉得单片机编程没那么麻烦,一台电脑一个编程器就行了,编程器一般都能自制或者小于100元,现在很多单片机的端口都是多功能的可以输入模拟信号,因为我们现在的航模控制中模拟信号比较多,甚至集成了无限收发功能比如TI的cc2430,直升机的程序也没有想象的难,我认为911程序分为几块,
1。和7105的通讯,读取遥控器的信号,这里面的通讯规约很容易破解的,我上传过7105的datasheet
2。陀螺仪信号读取,这个陀螺仪可能是模拟信号
3。911舵机的控制需要MCU协助完成,位置闭环需要两路模拟量输入通道,4路控制H桥。
4,电调控制,主电机直接用遥控控制,为电机根据陀螺仪信号做一个比例控制。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模块,原来的程序如果没有特殊加密的话是可以读出的,但读出来也是bin文件,极难二次开发的,这个程序凭个人能力也是可以重新开发的。但需要资料齐全,而且工作量比较大。但对于一些刚开始学习编程的人来说是一个练习的好材料。现在最关键的是芯片资料不齐全,其他都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也不全对……
A006(六楼看成了AD06)和A2SHB都是厂家生产时的代码。
A03416是A006的真实型号;SI2302是A2SHB的真实型号
这是AO3416的电气参数截图:
这是SI230 ...

谢谢资料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双三极管器件,又叫“NPN/PNP互补三极管对管”, 即一个器件内封装了一只PNP和一只NPN型三极管。

板子上共有4只(正面有两只、反面也有两只)双三极管器件,由它们组成两路舵机马达的H桥驱动电路。

91 ...

谢谢分享

网友:
那不是简单的花钱买配件那么大众化的事情

网友C(2012-05-24):
回复 网友A:

今天修911的主板。。拿这个帖子来参考,因为我就是看了你的介绍买的管子,买了10个XN4601,但是换上不起作用,我的911主板烧了3个,今天无意间发现另外的帖子上说了,这个六条腿的元件名字叫FDG6322C,一查才知道跟XN4601还是有区别的,不能替换,因此将资料放在这里,以方便后来的玩家。

下面是FDG6322C的电气资料
FDG6322C
双通道数字N&P FET
一般描述
这些双N标准普尔通道逻辑水平的提高模式
场效应晶体管都采用了飞兆半导体
专有的,高密度电池,DMOS技术.这很
高密度工艺特别适合于减少
通态电阻.该装置的设计
尤其是作为替代低电压  应用
双极晶体管和小信号数字化的MOSFET.由于
偏置电阻器不是必需的,这可以双数字FET
更换几个不同的数字晶体管,具有不同偏置
电阻值.
FDG6322C中文数据手册,FDG6322C Datasheet PDF,FDG6322C芯片中文资料【Soiseek - 搜IC】 http://www.soiseek.cn/FAIRCHILD/FDG6322C/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D:
现在就差 接收板 发射板的单片机型号未知了,有谁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差 接收板 发射板的单片机型号未知了,有谁知道吗?

单片机型号吗?
那玩意知道了型号也没用的!
因为你没有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差 接收板 发射板的单片机型号未知了,有谁知道吗?
就算你把单片机买回来焊上了,没有程序在里面,完全不能工作。

网友:
我觉得911太稳了,自己写程序很难达到这种程度,lZ的焊工实在是比我还差啊。

楼主:
相片中的图是卖给我911原主人自己拍的,我收回来,从旧板上拆个陀罗仪,还有驱动管装上去,起飞正常鸟,不过炸机几次后,飞机有点抖,还没得空去弄,911现在有两台了,久不久飞一下。

日本手改美国手~

网友:
单片机程序要写好确实不容易,不过如果知道了单片机型号可玩性就高了,可以二次开发了,改个别的什么的,比如固定翼,动力伞,四轴等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给别人开发过单片机项目,所以对单片机型号性能比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911的主板。。拿这个帖子来参考,因为我就是看了你的介绍买的管子,买了10个XN4601,但是换上不起作用,我的911主板烧了3个,今天无意间发现另外的帖子上说了,这个六条腿的元件名字叫FDG6322C,一查才知道跟X ...

看了您这回帖,真想找个地缝钻下去……
严重的误导啊!
怪我做事不认真,这就去删除错误的“资料”。
对您这么含蓄的批评,在下虚心接受外,决意痛改前非,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2012-09-14):
太高深了,初入魔的搞不懂,,,,

网友:
鲸鱼兄,支持你

网友(2012-11-22):
大神级人物的回复,学习了先

网友F:
借地转让v911暴多配件,当白菜出了~一块新版的主板无法工作,一块主板正常

网友:
不懂电子学,帮顶

网友:
可以用 AO 3416  N沟道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