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钟摆老实失控呀,钟么回事

楼主(2012-04-05):
2分钟的时候,突然十字盘不动了,猛的向前跑,吓人哟
之前是MD933,怀疑是力量,换了215MG结果一样的
好处嘛就是悬停时,更稳了,我的MB感度要调的很低,大概在11点位置,以前的933,不稳,特别是自旋,感度高了好飞,但3D就不好飞了
现在好了,但是钟摆,老是会突然卡住一下

网友:
基本功挺好的

楼主:
原因,就是T插,常年6S打火,并且没插紧,一暴力晃动,或者大电流动就会接触不良,重新焊了一遍新的T插,
没问题了,

可惜我的米,已经换215MG…………

网友A:
飞的真好,处理故障也快,不到一小时解决了。麻烦问一下,6S比3S 的感觉如何?如果差别较大,不行我也改6S 谢谢了。

网友B:
楼主,麻烦你多飞几个起落,多考验一下215MG吧!
正打算在优惠期入一套。

网友C:
飞得牛X呀,飞机和天空背景对比起来好像电脑做的特效一样

楼主用的是手机还是DV拍的?
怎么把他挂在头上,拍第一人称视频?

网友D:
 飞得好。技术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得好。技术牛X。

同感,技术牛XXX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真好,处理故障也快,不到一小时解决了。麻烦问一下,6S比3S 的感觉如何?如果差别较大,不行我也改6S 谢谢了。

实际上是我仔细看片子,发现11秒的时候,T插没插紧,联想到以前出现的问题都是机身大力晃或者大电流的时候,所以肯定是T插,1年了
该换了,主要是6S打火,腐蚀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得牛X呀,飞机和天空背景对比起来好像电脑做的特效一样

楼主用的是手机还是DV拍的?
怎么把他挂在头上,拍第一人称视频?

一顶帽子搞定

网友E:
果然是wing-V2的浆夹
会不会是215要求电流太大,BEC供电不足呢?
另外感觉飞机的转速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你多飞几个起落,多考验一下215MG吧!
正打算在优惠期入一套。

215MG速度,一致性,都是强大,虚位几乎没,看人品,或许4个中就有一个有一点,呵呵
寿命应该不会短,就是普通空心杯,凯旋那种,正常都能操几百起落,我的尾舵就是那玩意,几百起落换一个,头痛
6S嘛,好处不明显,唯一就电调不怎么烫,40A就够了,什么不掉转啊,比3S强点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然是wing-V2的浆夹
会不会是215要求电流太大,BEC供电不足呢?
另外感觉飞机的转速不是很高。

娃哈哈,帅呆就是高手,没错,转数2800到3000左右,用的是XXD 1860KV,11T配150T的大吃盘,曲线还是96--80--96,你说能有多高
不过练习,就得整这么低,上过12T的,同样的曲线,那玩意,暴力的吓人,还是以后再说啦

网友:
飞的很好,感觉像是会展呢

网友:
求配置。这3D感觉管。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