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和襟翼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存在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4-05):
先来说混控吧? 我通过这几天的咨询得到的结果大致是这样的,混控就是通过多个通道来做一件事情,例如让A和B通道同时工作,
就算我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他的意义何在,同时去做这两件事情有嘛作用?还有就是襟翼,襟翼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副翼上面可以上下摆动的那一小片呀,那平时大家说的打副翼和襟翼是不是一个意思,打副翼就是打襟翼?有点头晕。不知道,那位高手能用通俗的语法解释下?先求理解再求研究!目前我都还没理解其真实的意义。

网友A:
概念:
襟翼和副翼都是机翼上的活动面
襟翼是舵面同向运动;副翼是反向差动
如果是混控,则每侧机翼只有一个舵面,通过混控实现上述的功能;
如果是分开控制,侧至少有2个舵面,一个负责襟翼,一个负责副翼的功能。
我见波音777客机上,放下襟翼时,副翼也是参与进去一起工作的(混控)
作用:
襟翼的作用,是使机翼的翼型、面积发生改变,使其达到增加升力、减速等作用的
副翼则是实现横滚控制的舵面。

网友B:
2kg以上的机机襟翼确实好用,小飞机就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襟翼是不是交错在一起的 启动襟翼以后就把交叉在里面的翼面退出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推出去以后就加大副翼的面积了?但是那也只是增大副翼的二分之一半大小的副翼?

网友A:
模型上的襟翼通常构造简单,动作与副翼类似,放下襟翼,只是2片舵面同时向下偏转一定角度而已。
如果是混控的,则还可以再做差动。
你说的是高仿真的开缝襟翼吧,在一些高级的模型上有用到,但这些襟翼是独立的,副翼是另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