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原地打转,尾电机是转的,求救,怎么办

楼主(2012-04-05):
哪里坏了啊

网友A:
可能尾电机坏了,转速跟不上来,要不就是遥控的微调被你调乱了。电路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我发现遥控器打左转,尾电机不转,打右转和不转向的时候则尾电机拼命转

网友B:
1.确定控上的微调正常2.换尾电机或尾电机齿轮,能转动并不能证明尾电机就是好的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D:
看你打转是往哪个方向打的,我的911试过飞机顺时针转,我换主电机就没事了,因为我的主电机当时是打油门,需要动手拨一下主桨,主电机才会转的,(个人理解是主电机转速不够,尾电机转速大,相互作用力不能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