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 H控 中山会展试拍

楼主(2012-04-05):
前段时间入手了H控,经过近4个月的折腾,一开始铁定心用飞翼,后来自己搞了两台1.2米的飞翼,第一台副翼做不好,炸了,第二台能飞,但是没想象中好飞,所以不敢贸然上设备。。。之后放弃飞翼了,入了一台冲浪者,,,,自己改了机舱盖(后来又改回来了),电机座。改了平尾可拆。机翼对插可拆,。。。H控用群里面的橡皮筋减震方法,,桨做了平衡,现在H控的健康值算是给力。。平均有80,,,在这里不得不赞下H控,H的航线,盘旋,都比较精确,回家很给力,一打回家开关,马上掉头返航,而且是直线返航,我一般飞到250左右的高度返航,安全高度设成150、在飞机返航到差不多位置的时候高度都在170左右就慢慢拉平,开始盘旋,这个非常给力。有一个视频把所有的功能都测试了一遍,可惜忘记保存退出,结果文件损坏。。。先上个之前录的视频给大家看看,帮忙看看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2MjYxODky.html

楼主:
一时没注意看视频,原来后面都是花频,估计是卡的读写问题了,,大家看前10分钟的吧,,哈哈

网友A:
楼主总结一下飞翼与固定翼试用H飞控的不同情况吧!供大家参考!

网友:
顶一下,
我的也是冲浪者载机、H飞控,因在装机时把图传的供电模块烧,还没机会测试,新的图传已经发货了,这个周末一定要爽飞一下。

网友B:
帮你看看恭喜!下次可带狗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一下飞翼与固定翼试用H飞控的不同情况吧!供大家参考!
我也是想总结,可惜飞翼在手动的时候就放弃了,所以飞翼完全没有用过H的功能,,,,不过冲浪者真的是很出色。。借用老程大哥的话,H控跟飞翼是绝配,,,,,H控跟冲浪者是绝配,,用冲浪者做载机有几个优势,1、机身舱内空间大,,装H完全没问题(大家都知道H是惯导的,所以对震动要求很高。大家都会左个平台减震什么的,做好以后放在冲浪者肚子里面很好放,),,2、设备常用,我用2212 1400KV电机,这算是比较常规电机,模友手头上估计都有,要是搞个大飞翼,还有买个2814级别的电机,3、滑翔性能非凡,换句话说就是续航能力比较给力。4,、方便携带。我现在把冲浪者可拆的部分都改可拆了,现在一个110*250*150的箱子完全装得下。这对于没车之人(我是其中一个)就方便多了,要是大飞翼的话,就算1.2米翼展的,也是比较难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看看恭喜!下次可带狗上天了
我也想带狗啊,可惜米缸缺米啊,,,哈哈,有机会的,,

楼主:
冲浪者也有不足之处,
1、机翼加强部分要重新设计,原配的碳管不给力,。还有翼尖处强度看起来不怎么够,所以我全贴了纤维带加强。。。
2、原来电机座设计是2200KV级别的电机用6寸桨的,但是这样续航能力有点低。要想续航能力长点的话,就必须改高电机座。用2212 1400KV 上8寸桨,而且推力线也要改平,大概3度就可以了,原来估计有20多度了,

网友:
冲浪者真的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