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780和亚托650

楼主(2012-04-05):
有人用亚托780和亚托650用在风神50上吗,我现在用,锁尾不是很好,还有金鱼尾,不知道怎么还是,有用的说说,你们用的怎么样,我好找找毛病。

网友A:
YT有650吗?~   飞越吧·

网友:
GP780+DS650
450上用过780 有震动就有金鱼了  油机上780最好用车用的3M胶贴固定 不要用软的胶贴  机械一定要调好 轴承虚伪不要太大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YT有650吗?~   飞越吧·
人家说亚托的GP780陀螺仪配DS650尾舵机用在50级的风神上可以吗!
可以的,没有一点问题!可以的

楼主:
780配650应该是天生一对,可是在我这不是很理想,我朋友是780配251,杠杠的。
不知道我还是没用调好,还是怎么了。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点点延时

楼主:
为什么要加延时呢,一般不都不加吗,有明白的给俺解释解释,

网友:
陀螺下边垫个东西,我垫的是浆托
另外还有尾巴要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