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地效飞行器很难控制 想用平衡仪控制 不懂平衡仪

楼主(2012-04-05):
大家好,我一直玩固定翼。这些天做了一架地效飞行器,由于不好控制,因为高度低,我设计的最大高度是30cm以下有地面效应。但是这个高度受环境影响很大,比如风。再加上高度低,没有反应时间 。 也来过好几次这个版块,感觉
FPV
用的固定翼平衡仪可以用在地效飞行器上。不知道行不行。要是可以。我就可以只管油门了。因为油门稍大些就飞高了。
麻烦各位给小弟个建议。平衡仪能不能用在地效飞行器上?
要是可以麻烦介绍一个便宜的,最好100以内 本人学生党
可不可以定高度啊?30cm
平衡仪买回来要不要自己还得设定参数什么的啊?
这个是我在三国发的关于地效飞行器的帖子。还麻烦大家看看
http://bbs.mx3g.com/thread-200650-1-1.html
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谢谢

楼主:
还请版主不要把我的帖子删了或者移到别的版块 因为地效飞行器搞的人没几个 我也是自己设计制作的 现在遇上控制上的问题 特来这个版块求助各位模友 非常感谢

楼主:
还有 那个平衡仪能控制飞行姿态就好 不需要其他功能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还是放弃吧,你对地效飞行器一无所知。
地效高度是相对飞机的翼展而言,一般是翼展的十分之一,你想要在30cm的高度飞行,翼展就要有3米。地效飞行器的稳定是靠自身的结构,和飞控无关。著名的里海怪物就是因为转弯的时候,机身倾侧角度太大,一侧机翼碰触到水面而坠毁。所以地效飞机在地效应范围飞行的时候,只有方向舵偏转,水平尾翼是不动的,只起到稳定的作用,至于副翼,大部分地效飞机是没有的,只有少数倒三角混合式地效飞机有副翼。
你如果真得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串翼式地效飞机,这个比较容易实现,倒三角翼和里海怪物式都是比较复杂的设计。

网友B:
100以内平衡仪。。。。
就一个陀螺的话,元器件成本都几十块,人家不挣钱给你白打工啊,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 那我还是搞个陀螺仪吧 哈哈

网友C:
陀螺仪不带平衡作用
对于你的东西没大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淘宝上看的KK飞控不是才80块左右吗??还说飞控板载三个陀螺??不知道行不行?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那是不是得买个平衡仪才行? 我昨天试飞了地效飞行器 三分之一油门不到 离地差不多5cm 地面效应很明显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看飞控的作用介绍 飞控可以抵消各种外力对飞机的作用 和直升机上的陀螺仪是一个作用 我觉得这个挺好 不能平衡 但是在有小风的天气飞行能和在无风的天气飞行一样就好 还请批评指正

网友D:
可以试试,KK板有三个陀螺,还能自己编程,效果上肯定比单个的陀螺好,尽管单个的陀螺也就6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就是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