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报警器能不能接到电调上?

楼主(2012-04-05):
每次接线要插2次,一次是电调线一次是报警器线,能不能把报警器的线接到电调显示总电压就行。

网友A:
有一种插在接收上的报警器,电压低就闪.
电压5V以上:绿灯
5-4.5V:绿灯闪烁(慢速闪烁)
4.5-4V:红灯
小于4V:红灯闪烁(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插在接收上的报警器,电压低就闪.
电压5V以上:绿灯
5-4.5V:绿灯闪烁(慢速闪烁)
4.5-4V:红灯
小于4V:红灯闪烁(快速)

对电直没用,接收机电源是由电调稳压供电的,任何时候不会低于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接线要插2次,一次是电调线一次是报警器线,能不能把报警器的线接到电调显示总电压就行。

还是监测单块电芯好,如果电池不平衡,总电压不低,其中一块可能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