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富力电池可以5C充吗

楼主(2012-04-05):
刚买了2块富力25C 2200MAH的
电池
可以5C充电吗?

网友A:
不知道,我不管什么电池都5c充

网友B:
完全可以!:loveliness:

网友C:
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D:
可以的,不是急用的话,建议还是1-2C充电!

网友E:
小电流充比较好

网友F:
买到电池后,先1C充三四个回合,然后再5C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