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还是没有飞起来。有图,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05):
昨天求助,有朋友说了几个问题。我已经处理了,但是还是没有飞起来。还请大家再看看。

这是一个朋友发的,我就是按照这个安装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
不离地,一离地就侧翻。谢谢!

网友:
只玩过FF的漂过

网友:
图没错,你要确认逆时针应该装正桨,顺时针装反桨(桨上有R字样的),然后确定你的遥控器副翼微调是否归0.另外确定你的接收机与KK的连线是否正确。如果以上检查都没问题,那么就是KK的陀螺仪坏了。我又一个与你同样现象的KK,经检查排除外部因素后确认陀螺损坏,换了一块KK后就正常了。

网友:
你的这块板子不会是X的吧?

网友:
x模式却是+模式安装,能飞才是出奇。

楼主:
包装上面是注明十字模式的,我昨天晚上刷了固件。今天再试试!谢谢大家。有情况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前面一个桨反了,要用反桨

网友:
顺时针的桨都用错了